昨晚遇到奇葩问题,装系统也卡。

楼主(2017-03-07):
晚上21点多来两个男人骑电动车过来,一个抱显示器一个拿主机进来,一进来就问老板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修的价值。一听这样的就没有好事,这样的情况客户是来踩点的,一般不会修。没办法客户请进门,功夫靠个人。接过机器问客户什么情况,客户说慢经系统不动。通电试机正常到进系统滚动条时开始卡屏,一直滚动条不进系统。初步确认要么系统问题要么硬盘问题。就说可能系统问题先装系统试一下,装系统前用MHDD测试了一下,测试到了30%没有一个坏道。插U盘进(HP的品牌机进BIOS按F10,顺便说一下配置AMD4400+1G+160G硬盘够老)PE时一切正常,G完系统后重启到滚动条处有开始卡,到安装界面时屏幕是黑的。不行还是一样呀,接下来想排除硬盘问题,换硬盘一样卡。无语了,接下来一个一个的换,换CPU卡,换内存条卡,换电源卡,只有主板了。难到是主板问题导致卡,更客户说主板问题,客户说不可能吧,怎么可能主板问题,刚在下面那家说是硬盘问题,只是没有搞好。(现在说实话了,在其它家搞过),客户死活不相信主板问题,我说换主板试一下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客户说可以你换,换好了我就修,激将法啊。我也就不信鬼了,只有主板没换了,马上拿一块二手板子把客户的CPU及内存硬盘插上,世界安静了装系统一切正常。客户乖乖掏钱走了。留下主板还没有时间研究什么问题引起主板卡系统。换下来主板如图片

网友:
我前阵子也是遇到一个HP   AMD的板子  看起来跟这个差不多,也是卡  非常慢,没有去研究  刚好有个同样的机器,换上就好了,估计可能是主板上某个供电不稳定引起的,机器非常卡非常慢

网友A:
可能是桥温度高了!系统就卡    不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桥温度高了!系统就卡    不进系统!

桥我摸了,温度还好。况且冷开机也一样啊。

网友:
刷BIOS,不好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估计又显示的桥问题多些换个试试,等你结果

网友B:
检查下CPU周边供电电路。当年我遇到过一块也是很慢很慢有故障的老板子~开机后就去搞别的事了就没管它,进系统尽然用了2~3个小时后,才听见系统启动声音。他大爷的。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 试试。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CPU周边供电电路。当年我遇到过一块也是很慢很慢有故障的老板子~开机后就去搞别的事了就没管它,进系 ...

开个机要两三个小时  拿锤子砸了它

网友:
这种老机器 我们都让他交换二手主板

网友:
这种老机器直接换主板,不过4400+的CPU,一时半会要找AM2集成小板还不一定好找,现在都是AM3。

网友:
这个主板慢的问题碰到过几次, CPU滤波   RTC   BIOS设置 这几个地方查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加焊桥好的,M2N68系列

网友:
AMD  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板最快,我喜欢,黑钱多效率高

网友C:
结果出来了,加焊桥后好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就得让客户换主板,要是修的话时间浪费了还未必能搞好。上了BGA也活不了多久,返修率高

网友:
就是的,英伟达的单桥板子上过BGA后也活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果出来了,加焊桥后好了。

桥因为接触不好,卡呢,SATA?

网友:
这个板是不是要跳CMOS跳反装系统,装完系统再跳回来那款主板,反正我记得HP有一款主板就是这样毛病。好久没修到了,不是很确定是哪款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