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液晶显示器 e2351FH维修线路图纸

楼主(2017-03-07):
AOC液晶显示器  e2351FH维修线路图纸

网友:
要给售价,暂时还用不上

网友:
这样的图纸也能搞到  厉害

网友A:
下了  好像没什么用 谢谢了 只有驱动板的图纸 电源板的没有  还是感谢了  最后希望楼主取消购买这个 太耗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了  好像没什么用 谢谢了 只有驱动板的图纸 电源板的没有  还是感谢了  最后希望楼主取消购买这个 太耗分 ...

这显示器是外接电源的,所以没有电源板

网友:
显示器看图修 我是没那个耐心

网友:
驱动板的电路图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的,就算驱动板上的供电方面好着,但是信号呢?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