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 C21-RT2160

楼主(2017-03-07):
故障现象:进水后,插电空开跳闸, 打开量开关管短路,用的是H20R1353 20A 1350V。 没有此型号管子,用GT40Q322 40A 1200V 代换,开机加热一会儿就爆管,机内保险也烧爆,不知是否此管子代换错误吗?
进水

网友:
开关管坏的,都要查G极稳压管,推动管,

网友:
5V电容,浪涌电容,推动电路,都要查的

网友:
真厉害 会修 微波炉吧 有时不加热

网友:
加热一会儿就炸,典型的驱动电路故障,8050,8550三极管已损坏。驱动脚接地的那个20V稳压二极管也要看看。
功率管用H20R1203代换。

网友:
0.3uf 对管 最好主板洗一下,如果有蟑螂屎。

网友:
不修了,淘宝买一块36元,装上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