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主板有点毛病

楼主(2017-03-07):
我的华硕p8z77主板有点毛病,开机无限重启(屏幕不亮,风扇转两下就重启),长摁关机键关机再开,可以进系统,是主板毛病吗?

网友:
没检测数据参考,建议你送修,带病强开机,范围会扩大。

网友:
重新刷个BIOS估计就一次性开机了

网友:
先把电源,显卡,内存,CPU依次换个遍试试。

网友:
有点像内存兼容性问题   换内存 或者 刷BIOS 试试

网友:
高度怀疑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