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初碰iphone6

楼主(2017-03-07):
大概有一年没有碰维修了 之前修笔记本,前几天 朋友拿过一个6代 说没声音 不充电 那就换个尾插吧 谁知道用了几天 他说搜索不到信号 而且用电特快  我就郁闷了 我完全没动他板子好不好 好坑   那就看看吧  开机 5分钟电量嗖嗖往下掉 信号正在搜索 直觉告诉我 肯定有短路在放电  取下主板 手摸一摸 确实有热度 再用嘴唇感觉一下 微微感觉到 基带电源内部在发热 要么就是短路 坏了 要么就是 芯片负载重发热  再打下阻值发现 这个芯片的各路输出都没有了 其中L3202 2.075 还对地000 B+对地59  应该芯片坏的几率大一点吧 还是底下的电容? 无奈手工太差  也没有其他工具 只有个万用表 就发给远在西安的师兄去修了 准备在迅维听一下3月15号的远程课 重出江湖  另求前辈们给推荐推荐 入行法器   顺便收几块料板以供练手

网友:
如图 手工太差 直接没敢动 发给大师兄去弄

网友:
在你这前修笔记本使用的工具上加866风枪、显微镜、钢网、撬刀等。

网友A:
第一次听说866,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866,见笑

应该是868d吧

网友B:
可以使用868d热风枪加光学显微镜,钢网,撬刀等必备工具

网友:
修手机手工得练好啊

网友:
打字打快了,风枪、显微镜、钢网、撬刀等。维修手机必备。

网友:
还有一堆练手板子 可以在迅维购买 很便宜 几十一片 手工需要练好 风枪要选用合适的 然后翘片可以选用小飞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不错分析的透撤,买上工具、练习板多加练习未来一定是个高手

网友:
电感怎么打阻值

网友B: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电感一端,万用表打到蜂鸣档就可以测量对地阻值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电感一端,万用表打到蜂鸣档就可以测量对地阻值啦

感觉电感没有脚可以测。。不像电容两头 电阻两头。。 电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感没有脚可以测。。不像电容两头 电阻两头。。 电感不一样

是可以测量的哦,表笔针细一点就可以测量的

网友:
手工活好学的就快 好上手些

网友:
天天练焊接,手机对焊接要求高

网友(2017-04-08):
手工最重要  先拆cpu试试

网友:
直接干CPU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  请多多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868d热风枪加光学显微镜,钢网,撬刀等必备工具

868d和快克2008哪个好

网友:
吓的我赶紧买了楼上说的全套.哈哈...

网友(2017-06-05):
引用 网友D:
868d和快克2008哪个好

感觉差不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