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AX-K

楼主(2017-03-07):
手头上有一块富士康G31AX-K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不跑码   没有cpu供电  谁有这个cpu供电芯片的图纸  这个CPU供电芯片是ISL6312

网友:
换IO必好,试试  但是电源也要换 可能电源导致的烧IO

网友:
这板子IO芯片故障率比较的高。

网友:
插电就自动开机,不正常啊,估计IO线路有问题

网友:
先不要管cpu供电  先修自动开机

网友A:
刚才具体检测了一下   不光没有CPU供电    内存供电和桥供电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具体检测了一下   不光没有CPU供电    内存供电和桥供电也没有

按标准时序来找,同时ATX正常出电么?

网友:
自动开机应该是IO的问题,把IO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标准时序来找,同时ATX正常出电么?

   正常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