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5SL开机进LOGO,瞬间断电.

楼主(2017-03-07):
   华硕N45SL开机进LOGO,瞬间断电.再安开关重新开机,然后又到LOGO断电.依次重复.在论坛上下载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没有头绪.本人维修水平很菜.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在此感谢.

网友:
有示波器打下看各电压有没有问题    风枪吹下显卡试下!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一下不行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我去掉内存,再开机,也是一样的断电.

网友:
掉电查PG,过流过压保护

网友:
我遇一掉电是硬盘问题,拔下硬盘一切正常。

网友:
cpu供电上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等于是亮机掉电  查下保护线路、基本供电等是否不正常

网友:
有了新发现,去掉 CMOS 电池,不插键盘(键盘带开机开关).不掉电.好怪!准备定一个键盘回来试一下.有消息了再告知.感谢各位师傅.

补充内容 (2017-3-10 14:34):
它奶奶的奶奶的.还真是键盘的问题.第一次修到这种故障原因的.

网友:
掉电不好说是哪的事,显卡或桥焊焊

网友:
修华硕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