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PT-X351C 不通电 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7-03-07):
机器不通电   拆机量到5v电压跳    把电源拆出来发现5v的电容爆了     换了之后可以通电了    按开机键灯变绿色  15秒左右灯变了橙色    风扇也停了下来      检测过每一个风扇都会转     灯泡盖的开关也没问题    请问师傅还有哪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现在测量一下电源板上的输出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