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CPU损坏 更换CPU套件过程分享

楼主(2017-03-07):
iPhone6 Plus CPU损坏 更换CPU套件过程分享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CPU损坏,更换CPU套件。

  机器发来故障描述为CPU坏,要求更换CPU,看来应该是同行,也已经判断并检查到了故障。

  iPhone6 Plus CPU损坏更换完套件之后手机原来的序列号跟IMEI号都会改变,即使原来主板就算有ID锁也随之消失,这种方法仅限于CPU损坏维修。

  维修过程:

  机器到手后先排查并确定故障,拆下主板单板开机,电流从80毫安起跳到120毫安开始读取硬盘的开机程序时,又跳回到80毫安并定在那里不动。刷机的话会黑屏报错9、4013、4014、4005,甚至无限等待。

  按照电流分析的话这样报错故障大多数是硬盘或者CPU尤其是CPU上盖引起,按照从简到难排除法,更换了硬盘没解决,然后更换上盖还是原故障。那就基本确定CPU下层问题,往往刷机黑屏无限等待的话CPU下层都已经彻底挂了,接下来直接换套件!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1

  更换CPU套件首先要拆掉原来的坏U,从最难的开始,只要CPU更换完成,后面要更换的基带、基带码片、硬盘就要相对简单的多!

  拆U首先清理边胶,直接用热风枪拆U或智能加热平台都可以将其拆下!

  下面是拆下来后的样子: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2

  清理干净CPU焊盘: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3

  然后装上原装拆机无ID的好CPU套件,拆好的CPU套件都是上下层一起拆的,装回去也是一起装回去!装好后,单板开机电流定在了80毫安,正常的电流!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4

  然后装回机壳刷机,刷机正常!说明CPU、硬盘、暂存这些逻辑部分都在正常工作!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5

  最后刷机到进度条三分之二处报错-1,这不是好现象。正常的话换完了CPU,如果基带部分工作正常的话刷机会报错53,如果报错-1证明基带没有工作!继续进一步排查故障。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6

  接下来更换基带芯片,不要小看基带,它和CPU工作原理差不多,都有正常的供电、时钟、复位,拆装必须谨慎,它和CPU是绑定的。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7

  装好了基带,然后开始装基带码片,码片用来存储基带的IMEI信息,如果它坏了也会报错-1。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8

  现在CPU、基带、码片都换成了没有ID的套件,只剩下硬盘了。硬盘先不更换,先刷机测试之前的基带和码片都成功了再换,否则基带和码片死了,整个套件报废,也就没必要再弄硬盘了。

  连接iTunes刷机,手机进度条依旧三分之二苹果LOGO处报错-1,看来基带部分还是没有工作。

  如果更换基带前没有刷机确认的话,此刻我很可能会怀疑自己的手工,是不是基带和码片没有装好。所以每更换一个芯片就刷机检测一下,可以帮助缩小故障判断范围,换了基带和没换之前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报错,肯定不是基带本身的问题,很可能基带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基带的工作条件是供电、时钟、复位。先从供电下手,直接先更换基带电源IC,更换完基带电源再刷机,一路通过,能够快速锁定故障范围。

  下图黑色正方形IC是基带电源,基带电源的左下角是基带码片,更换码片时高温加热也很容易造成基带电源虚焊不工作。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9

  刷机全部通过,久违的激活界面。通过IMEI串号,查出套件的序列号,方便下一步拆硬盘写入序列号。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10

  拆硬盘前,先用隔热胶带保护一下,防止高温扩散到CPU造成虚焊。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11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12

  硬盘拆除后,同样是清理焊盘残胶。除胶过程中不小心推掉了一个焊点,通过专业图纸看到这个点是CPU到硬盘的写入使能信号通信,看来必须要挖坑打圈制作焊点了。我们学习中的每一项手工操作都是在维修工作中时时刻刻要用到的,所以手工很重要性。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13

  清理干净达到安装标准的硬盘焊盘: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14

  硬盘写入套件的序列号,然后装回主板焊盘,刷机激活。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后,按原厂标准装回手机并清洁内部所有指纹和灰尘。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15

  下图是更换套件成功后的手机,和它原来死掉的CPU,还有基带、码片、硬盘、指纹。至此,整机的套件更换维修结束。

iPhone6 Plus CPU损坏维修 图16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苹果的东西好麻烦

网友:
很详细,手工不错,请问补脚后需要加阻焊绿油吗?

网友A:
楼主这么搞应该收不少钱吧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大手术啊!换套件了!手工不错

网友B:
挖坑做焊点是怎么玩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挖坑做焊点是怎么玩的呀

掉点了,重新补点。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多谢分享

网友:
需要系统实地去学习下方能上手

网友:
厉害,楼主的手工就是我努力的目标

网友D:
做A8需要足够的耐心与细心,楼主牛啊

网友:
这个需要一定的功底了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点了,重新补点。

直接在原点加锡吗 能站的住吗

网友E:
苹果的东西才好搞,只有那几个机型,价格还好,要是修山寨机那才叫麻烦

网友F:
能够把这一整套做下来,机器还能正常使用的都是大神

网友:
楼主好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大神级人物

网友:
这真够6的 大神啊

网友:
这工程做 得 太大了

网友:
干U的技术好。焊盘很漂亮

网友:
手工绝对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东西才好搞,只有那几个机型,价格还好,要是修山寨机那才叫麻烦

这哥们说的是真理 苹果的机器就那么几款   山寨机 杂牌 小型机才是麻烦 遇到价格报的上去的真是 难修 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够把这一整套做下来,机器还能正常使用的都是大神

说个中肯的  换了这些老感觉不能摔 一摔焊盘就得GG

网友:
牛逼的人太都多了,这可怎么好啊,哈哈

网友:
单装cpu电流80  再装基带 码片电流 能否分享下- - 再装硬盘就正常开机了吧

网友:
厉害了{:4_1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原点加锡吗 能站的住吗

绿油,紫外灯固化

网友:
说真的,能这么一套换下来正常使用的,手工都已经到了很神的地步。

网友:
楼主要是说一下焊接的温度参数  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连这个都能搞定、可谓是牛a与牛C之间了 啊!

网友:
厉害了这个都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搞应该收不少钱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那就是得飞线楼

网友G:
拆cpu总掉点  愁死  技术好的继续练

网友:
这个得需要一定的基本功和耐心了,要不很容易GG

网友:
666,手工不错,顶一个

网友:
楼主  套件CPU是不是直接买的打磨好的 推荐个靠谱商家。我QQ2223451224

网友:
太牛了。。。楼主。。。佩服啊。。。。手工真了得

网友:
这个严格来说,是不是叫搬板

网友:
大神 拆的CPU 底下掉很多点啊,  全都是空点吗?  是不是需要对照点位图   查看是不是空点呢?如果掉点了怎么补 是挖坑 还是飞线?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啊

网友:
搬板不难,难的是搬好后的故障分析!楼主理论知识很好,手工一级棒!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好技术 好帖子

网友:
想学习,看来得先旧版练手,怕怕的~!

网友:
太厉害了,是不是解ID也需要更换硬盘 CPU 基带 码片 指纹,还有请问硬盘系列号怎么写

网友:
这5个东西管用就值钱,不管用就是垃圾。东西不值钱,技术值钱啊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武器!风枪,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坑做焊点是怎么玩的呀

就是 在里面放根细线,然后用绿油固话两端就行啦。

网友:
这干U的技术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cpu总掉点  愁死  技术好的继续练

和风枪有一定关系,

网友:
基带电源坏了,没有电压参数判断吗?

网友:
牛叉 厉害 这手工

网友:
用120的时候用风枪辅助加热了吗

网友:
这个的机子搞好了返修率高吗?

网友:
通过imei怎么查询序列号,通过什么网址

网友:
分析好详细

网友:
这套手工,才是真技术。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么修,这机子就差板没换了

网友:
技术牛逼,焊工佩服

网友:
佩服  还没搞过  以后可以试试 修苹果挣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A8需要足够的耐心与细心,楼主牛啊

A8好做,A6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享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手工和思强大啊,佩服

网友(2017-04-15):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学会补焊点很实用。

网友:
哇塞,好厉害,这都能搞定

网友:
套件换下来多长时间

网友:
求教下楼主cpu的胶如何铲的那么漂亮,一点绿油都不用补

网友:
手工不好,这是我最大的硬伤呀。看着你们修手机,都是大神

网友:
a8 一块取下来,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2019-09-18):
更换CPU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5529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