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2 无背光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3-07):
来自: 上海
一台 ipad 2 无背光 客户说正常用就这样,一般是哪里问题,需要从哪里开始检查,
无背光

网友:
测显示座子阻值 看有无明显损坏的元件

网友:
打下连接座的阻值、供电等

网友:
也不排除屏排线问题!

网友:
首先,先排除屏幕是否正常,再考虑主板电路异常,主板电路先测量座子对地值判断通道,再值OK的情况下,再装屏幕测量电压(屏供电)和背光供电,再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