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LA-7241P 自动上电 0.3

楼主(2017-03-07):
如题,通电自动触发0.3偶尔能到1.2亮机,
拔掉再次通电又跑0.3 桥发烫, 主板 有3 5V 其他供电都没有, 测主板电感无短路,桥供电芯片 上下管 换过, 桥换过了, BIOS刷了N个, 换新桥上去 第一次通电能亮几次, 后面故障又还原了,
自动上电

网友:
NEC看看有没有 是不是 CPU滤波问题

网友:
缺供电吧。。。

网友:
先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