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导下,L-IG41M不认硬盘,谢谢

楼主(2017-03-07):
开始的故障是南桥烧了一个孔但可以开机就是不认硬盘,后面换了桥,故障依旧,测VCCSATAPLL电压正常,偏置电阻24.9殴正常,测SATA模块时钟正常,SATA信号线对地值正常,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不懂 等待旁听学习学习

网友A:
难道换的GB南桥也是SATA控制器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换的GB南桥也是SATA控制器有问题的?

应试不会,我换了两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试不会,我换了两个

32.768K晶振换个试试,如果问题依旧,那我猜想只能是PCB板层的事情,说概略点就是直流电流信号经过PCB走线的时候发生电子偏移之类,造成信号缺损引起的不良。

网友:
重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
SATA的时钟信号正常吗

网友C:
测南桥的小供电 每个电感都测 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768K晶振换个试试,如果问题依旧,那我猜想只能是PCB板层的事情,说概略点就是直流电流信号经过PCB走 ...

32.768k这个晶振有问题,或者不稳定的话,会时触发,时不触发,SATA的时钟是从时钟芯片发出来的,应该不关32.768k晶振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南桥的小供电 每个电感都测 看看

这些小电压是负责南桥内部各个模块供电的,一般SATA控制器的供电有了就可以呀,那我把上面全部小电感电压都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768k这个晶振有问题,或者不稳定的话,会时触发,时不触发,SATA的时钟是从时钟芯片发出来的,应该不 ...

SATA时钟是时钟芯片过来,但SATA控制器存在于南桥内部,32.768K晶振不仅只管开机,也是桥的基础晶振之一。

网友:
时钟查了有没有问题。。时钟到桥之间有没有断线。。有修过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