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545 烧CPU

楼主(2017-03-07):
前几天接了台 一体机 有通病 硬盘排线 结果给客户报了价同意修 结果拆开看了不是通病 发现所有5v 的地方都短路 今天芯片到了 换上去 直接把CPU 烧了 。。。。。。。。。。。。求助
cpu
芯片
通病

网友:
5v去的地方可就多了,其中就有到CPU供电的,估计CPU供电片子也挂了,这种一般很难修复,少的东西太多了,我修好过这样的机子,最后就是保本甚至不赚钱的,还耗时费力

网友:
通病不适用所有的机器具体还是要分析下 别求助了 先修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