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4.01开机转转停停

楼主(2017-03-07):
GA-H61M-DS2 REV4.01开机转转停停 BIOS刷过。。之前还偶尔亮了一下机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A:
论坛里大把这问题的案例,搜索一下啊

网友:
上官网刷最新的BIOS

网友B:
偶尔能亮一下,很可能还是BIOS,也可以换根内存条试下。

网友:
刷到泄气。。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大把这问题的案例,搜索一下啊

论坛都是刷BIOS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尔能亮一下,很可能还是BIOS,也可以换根内存条试下。

内存换了很多了。。一样

网友:
如果确定刷的BIOS完好且BIOS芯片无问题,那就查条件,到底板子上缺什么导致这样。比如各大供电是否正常,时钟信号是否存在,APWROK这样的信号是否发出被桥接收到,25M晶振是否作用等等。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啊

网友:
看看电压先吧,首先一步

网友:
查下IO的电压检测电路正常没有

网友C:
这种 多半是BIOS导致,你刷个最新的试试,不行 测测PG  时钟 ,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 多半是BIOS导致,你刷个最新的试试,不行 测测PG  时钟 ,看看正常不

同行的东西。。不想为这二三十块钱折腾了。。已经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