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surface 1516各电感电压和对地值

楼主(2017-03-07):
  微软surface 1516各电感电压和对地值,来时不加电,进水,公共端没有导通。

网友A:
看起来和笔记本主板还是有些差别

网友B:
surface rt图纸吗?很少见,pro的图纸楼主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rface rt图纸吗?很少见,pro的图纸楼主有吗?

都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和笔记本主板还是有些差别

保护隔离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附件是上边的标注电压的高清图片,鉴定完毕!

网友C:
光凭这份服务于大众的热心就值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凭这份服务于大众的热心就值得加分!

本人也经常在这上面下载资料,如果没有人分享,那后果很严重

网友D:
大神,我想问下你这微软的平板的外屏是怎么样完好的拆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想问下你这微软的平板的外屏是怎么样完好的拆下来

好像是先稍微加一下热才好拆下来

网友:
不错的资料,这种资料论坛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先稍微加一下热才好拆下来

这个屏不便宜,堪比苹果一体机总成。1K多

网友:
我比较想知道的就是怎么样拆下这个屏,好多台我都没有接能发贴看看就好了

网友:
第一次修这玩意,拆开量了下板子上面最大的那个电感没电压不知道是管那一块的,其它电压都有,我这个是开机屏不亮不知道有没有通病,求指导

网友:
多谢分享,给楼主加分

网友:
碰到平板就头大,感觉拆坏了维修钱都挣不回来。

网友:
问题解决了,声卡接口坏了,声卡接口线拔掉就可以亮机

网友:
谢谢楼主了,图纸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