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神舟K660D I7-D2进水不加电故障

楼主(2017-03-07):
行讲进水,清理干净水份,还是不加电故障,由于此本是比较新,不敢乱懂,所以送修,拆开主板,仔细观察主板上确有进水痕迹,在EC旁边,3V5V电路附近。

     静态下测试主板上关键测试点没有发现异常,接电源测试发现待机电流0.008A,有一个指示灯一直亮着,用万用表测主板上3V5V电感也没有电压。看板号DA0TWKMB8C0,为广达代工,从论坛下找来对应的电路图

     由于此笔记本主板是由广达代工,所以上电时得按广达代工的来修,打开电路看了一下3V5V电感输出的标识3V_S5,5V_S5,说明此本待机的时候不出3V5V电感电压,电感电压得按开关才输出,待机的时候只有3VPCU5VPCU,其中3VPCUEC供电。要等按开关之后发出S5_ON去开启3V5V电感。因此得出在待要机的时候EC必须要读取BIOSEC才能进入正常待机。用示波仪测EC下的BIOS芯片,2脚,接上电源,一直没有波形,说明ECBIOS之间通不正常。

     断电对照电路图检测,BIOSEC之间的通信引脚,2脚,5脚,6脚,发现5脚的阻值异常,经过检查发现中间的22欧电阻由于进水腐蚀,从料板上拆22欧电阻,更换。更换以后,再接上可调电源,测EC下的BIOS,在接电源的瞬间有波形了,且指示灯不亮了。

按开关开机,电流从0.008无任何变化,再顺着开关板接口,再开关的接口竟然没有电压,找到开机触发EC的引脚,125脚,从电路图看出上拉电阻R26210K电阻,在主板上找到了对应电阻,因为进水腐蚀导致电阻脱落,用烙铁清理焊盘,最后找了个电阻补上。

故障总结:神舟K660D I7-D2笔记本电脑由于进水引起,ECBIOS之间通用的电阻腐蚀,开关引脚上拉电阻脱落,从而引起不加电故障。

故障难点:对于这种新款笔记本电脑,I7 4U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和我一样第一次遇到,没有经验,再因为进水,更没有办法靠经验,也不能网上论坛搜到相对应的案例;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靠相对应的工厂代工的上电时序和电路图,然后按照上电时序,再分析工厂电路图PDF,然后再对照主板上找到实物电子元件,测关键测试点对比来判断故障。笔记本的硬件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从事笔记本维修技术的朋友,在一线维修的工程师们也要跟着硬件升级的步伐提升自己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市场上流的八大工厂的上电时序和相对应的工厂PDF电路图分析能力,要会对应电路图在主板上找到实物电元件关键测试点。

     如果只靠经验和搜索网上的案例来参考维修,那么以后会有很新机器,进水机器,二修,三修机器,都会成为我们的挡路虎,反观现在维修行业竞争历害,价格也杀得历害,我们只有修别人修不了的,只有修有难度的电路,时序,信号方面的故障,才能够更好的发展。

     欢迎朋友们技术交流。

网友:
终于把图片上传上去了,感谢朋友们支持。

网友:
辛苦了。打这么多字!分享经验赞

网友:
这个战神本本好新的,很少修的到!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水进的估计不多,怎么我遇到的都进了一大堆,天哪

网友:
四代不算很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水进的估计不多,怎么我遇到的都进了一大堆,天哪

进水的,也没有什么可怕,凡正是不加电。咱们放心的修,尽力就好。

网友:
鼓励发帖

网友B:
加分了 分析的还算清楚

网友:
果然是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C:
八大工厂指哪八大

网友:
都是高手分析的很好

网友D:
唐学兵发的贴都是高手贴啊。技术膜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分析的还算清楚

人家是唐学兵,唐大师,必须分析的很清楚撒。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八大工厂指哪八大

仁宝,广达,英业达,纬创,华硕,富士康,三星,蓝天代工,可以加我的微信:18602122006 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唐学兵发的贴都是高手贴啊。技术膜拜中。

谢谢支持,我是唐工,全靠朋友们支持。微信:1860212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