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243fw 抖屏 求高手

楼主(2017-03-07):
就是刚启动时屏幕会抖 微微抖十秒 就好了   是电压不稳吗  确定不是灯管问题  求大神

网友:
怎么个抖法?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微微屏幕闪下闪的 就像灯管闪一样的
     会不会是屏问题

网友A:
这一般都是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般都是屏有问题,,

我也觉得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每次启动都闪吗

网友:
每次启动都会

网友B:
可能灯管不好  外接一个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灯管不好  外接一个灯看看

不需要外接  把屏线拔了 上电 白屏就可以测出灯管啦

网友C:
应该是电压不问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压不问的现象

换电容吗 还是

网友:
电容全换了再说

网友:
像是滤波不良

网友D:
感觉像是5V滤波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待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5V滤波问题

电压不稳

网友D:
你指的电压不稳是220的电压不稳吗?
理论上来讲220V电压不稳  不会引起你说的刚开机时候屏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指的电压不稳是220的电压不稳吗?
理论上来讲220V电压不稳  不会引起你说的刚开机时候屏闪

不是  这显示器是12v外接  应该是5v部分

网友E: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带灯条时给灯条输出的电压波动和不带时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带灯条时给灯条输出的电压波动和不带时的电压!

量灯条供电吗

网友F:
这个超薄的 AOC  通病 屏幕抖动  屏本身问题

网友:
灯管或者屏线

网友:
会是屏线吗   我没换还不知道
  那显示器放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超薄的 AOC  通病 屏幕抖动  屏本身问题

对 超薄的 原来是通病 研究了那么久

网友G: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关于屏的断定,还是谨慎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关于屏的断定,还是谨慎点好。

点屏在试过了  应该是屏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