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有待机5VSB和PSON电压,无输出懂得回帖

楼主(2017-03-07):
         此电源不触发,拆机查看保险正常,主电源开关管正常。二极管与在路电阻无明显短路烧伤,看帖子说是主电源部分线路问题不知道正不正确,测得LM339N和KA7500B的各个阻值如下。请判断是哪里的故障,看了一天了。339与7500也换过不过是拆旧不知道好与否

网友A:
无输出懂得回帖
论坛高手很多的
还是上实物图比较直观

7500+339 一般都是半桥结构的
可以参照长城的图纸

网友:
论坛有高手

网友B:
短接绿黑线看看7500的第4脚的电压是否接近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输出懂得回帖
论坛高手很多的
还是上实物图比较直观

高手回帖太详细了,不过你抢了我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输出懂得回帖
论坛高手很多的
还是上实物图比较直观

此高手已经讲的很详尽了,补充一点,若不觉得麻烦,拆一个,测一个,记录一个,会找到元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无输出懂得回帖
论坛高手很多的
还是上实物图比较直观

你都说完了,我们就一旁看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黑线看看7500的第4脚的电压是否接近0v

这个 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手回帖太详细了,不过你抢了我的话............

按也是会修点简单问题的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此高手已经讲的很详尽了,补充一点,若不觉得麻烦,拆一个,测一个,记录一个,会找到元凶。

若不觉得麻烦,拆一个,测一个,记录一个,会找到元凶

这样肯定 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说完了,我们就一旁看着就行

哦 多谢指点 按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测7500,看14脚电压是否为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也是会修点简单问题的新手

都无话可说了,就等楼主的好消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若不觉得麻烦,拆一个,测一个,记录一个,会找到元凶

这样肯定 能修好

如此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无话可说了,就等楼主的好消息了.............

楼主 估计是上来问个思路的 电源实物图 都没有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此太累了,...........

感觉修东西 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此高手已经讲的很详尽了,补充一点,若不觉得麻烦,拆一个,测一个,记录一个,会找到元凶。

我觉得他左手持凿,右手握斧,一阵猛劈猛凿,大神的神力很强,我觉得大神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也是会修点简单问题的新手

说得相当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修东西 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行

学习不等于蛮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他左手持凿,右手握斧,一阵猛劈猛凿,大神的神力很强,我觉得大神很有意思。

典型的蛮干的形象,,,,,,,,,,,,

网友:
待机时有两个电压出来 看看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他左手持凿,右手握斧,一阵猛劈猛凿,大神的神力很强,我觉得大神很有意思。

真是 文学功底深厚啊 学习了

网友:
按也是上来像高手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不等于蛮干..........

说的有道理 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蛮干的形象,,,,,,,,,,,,

是的 说的 很形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是 文学功底深厚啊 学习了

支持,确实说的很生动..............

网友:
主电源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确实说的很生动..............

看来 也是这样认为的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吧 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很厉害的功力啊  学习了

网友G:
7500第四脚短接为0v,第12脚为8.6v,13-15脚为5v。不知12脚是否偏低,断开12脚相连的元器件是哪里,我断了后面的一个电阻与二极管直接不输出了。谁能测下12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H:
很明显494的11脚电压不正常,检查一下那个电阻是否开路。还有那两个推动小三极管是否击穿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7500第四脚短接为0v,第12脚为8.6v,13-15脚为5v。不知12脚是否偏低,断开12脚相连的元器件是哪里,我断了 ...

8.6伏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关键在于11脚,正常情况下8脚,11脚的电压是基本上相等的,比如2.2伏,但不会是0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7500第四脚短接为0v,第12脚为8.6v,13-15脚为5v。不知12脚是否偏低,断开12脚相连的元器件是哪里,我断了 ...

检查12脚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无输出懂得回帖
论坛高手很多的
还是上实物图比较直观

你说完了就是代表我们要说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7500第四脚短接为0v,第12脚为8.6v,13-15脚为5v。不知12脚是否偏低,断开12脚相连的元器件是哪里,我断了 ...

不需要  纠结7500 各脚电压啊
论坛有相关的7500各脚电压的 搜索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明显494的11脚电压不正常,检查一下那个电阻是否开路。还有那两个推动小三极管是否击穿等

正常情况下 11脚 应该是多少v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8.6伏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关键在于11脚,正常情况下8脚,11脚的电压是基本上相等的,比如2.2伏,但不会 ...

是这样的情况
8 11脚 电压应该相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检查12脚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是说12脚供电 8.6v 有点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完了就是代表我们要说的,谢谢

按也是新手 上来学习的 顺便说下按的看法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是说12脚供电 8.6v 有点低了吗

是的,应该在20v左右。否则高功率无法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是的,应该在20v左右。否则高功率无法支持

个别电源确实不到10伏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很明显494的11脚电压不正常,检查一下那个电阻是否开路。还有那两个推动小三极管是否击穿等

一般在2.2伏左右,个别的直接把8脚,11脚并联到12脚上了,三极管用 pn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应该在20v左右。否则高功率无法支持

可能是和厂家设计有关系

KA7500 7-41v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别电源确实不到10伏

正常的情况 应该不止10v
用的滤波电容 都是50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一般在2.2伏左右,个别的直接把8脚,11脚并联到12脚上了,三极管用 pnp管

这个 好像没有固定的数值
可能2v 左右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 好像没有固定的数值
可能2v 左右

atx电源里一般都在1.8伏到2.2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H:
atx电源里一般都在1.8伏到2.2伏左右

这个 可能是 个别电源 有差异

网友:
楼主按照32楼所说的查一下2个推动三极管看有无击穿。

网友:
又重新把2扇热片拆下来,主开关管为13007,在路测量电容电阻都正常。二极管什么的都没损坏,只会蛮干。不懂楼上的电路原理,跟天书似的。就点零件不信这样真修不了

网友:
2个推动三极管为2222A,拆下测量没有短路

网友:
看见副开关管下方有个1KV的电容裂开,更换后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