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火急 求助谁有华硕班号x555LP的实物图 如下图

楼主(2017-03-07):
这个机器是被人动了手脚 然后现在的问题是 开机内接不显示外接可以显示。拆开一看,屏显接口下面管显示的一个芯片被人拆掉,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于是找个类似的料板补上去 还是不行 现在怀疑补得芯片型号不对 还有可能周围有元器件被拆 求有这一样的板子的童鞋 能够给我发两张高清图 告知次芯片型号 还有周围元器件有没有少 下面发两张这机器的图片

网友A:
人呢  没人回答吗? 万分火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呢  没人回答吗? 万分火急啊

急也没用啊,手上正好有这板子的人就少,再让他们免费拆了给你看什么型号,可能吗?搞不了就退回去吧

网友:
其他地方应该没动过 如果有一样的板子 还有的搞

网友C:
不好意思了,客户刚取走  一台

网友D:
淘宝买主板买上运费险不就行了

网友:
这给论坛有些人说的要几十片板子,还不一定

网友:
是AMD的机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6你麻痹 灌水狗

网友F:
不好意思被客户取走了

网友G:
哈哈楼主莫白费心思了,这机器是我修的,屏我也给换了屏线我也给割断了。 啊哈哈。。

网友:
是二修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莫白费心思了,这机器是我修的,屏我也给换了屏线我也给割断了。 啊哈哈。。

你牛!太残忍啦,居然一点希望都不给楼主留

网友H:
不好修呀。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莫白费心思了,这机器是我修的,屏我也给换了屏线我也给割断了。 啊哈哈。。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莫白费心思了,这机器是我修的,屏我也给换了屏线我也给割断了。 啊哈哈。。

没必要做这么严重的故障

网友:
关键是手里没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莫白费心思了,这机器是我修的,屏我也给换了屏线我也给割断了。 啊哈哈。。

累觉不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被客户取走了

还没有 还能放两天 过两天找不到这板就装起来

网友A:
你不是什么机子的问题 如果能有一样的板子 还有的搞 没有那就还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了,客户刚取走  一台

好可惜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急也没用啊,手上正好有这板子的人就少,再让他们免费拆了给你看什么型号,可能吗?搞不了就退回去吧

所以说 看看有没有好心的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主板买上运费险不就行了

还怕有其他问题的

网友:
可能价格没谈好  被上家做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好修呀。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了

有一样的板子 还有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莫白费心思了,这机器是我修的,屏我也给换了屏线我也给割断了。 啊哈哈。。

我读的书少 你不要骗我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很难搞?

网友:
外接个高级显示器 凑乎用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屏驱动模块 细心的分析一下 或者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什么机子的问题 如果能有一样的板子 还有的搞 没有那就还给客户

我上次了是碰到这种情况 不知道那个 RTD2136R RTD2136S RTD2136N 三种型号我都买回来试了 结果用到S的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什么机子的问题 如果能有一样的板子 还有的搞 没有那就还给客户

上家是用网卡芯片装上去的 脚一样

网友:
这无良维修师 真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