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1

楼主(2017-03-07):
今天接到一笔记本富士通LH531客户说不开机,拿到手后按开机键无反应,打发客户走人开始检测。上可调电源,电流到0.4赶快关了电源,拔下电池再上电,电流0.02待机正常,点开关触发电流正常跳变.到1.5时屏已点亮,卡着不动然后掉电,连着几次都是如此,感觉是系统或硬盘问题。插上U盘直接进BIOS能认到硬盘,进PE界面扫下硬盘一堆的X,看来是硬盘坏道太多,电脑自检完成调用系统,无系统可用引起的掉电。总结:电池损坏,导致插适配器点开关无反应,硬盘损坏引起卡LOGO掉电。

网友A:
小白一个,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白一个,请各位大神指教。

鼓励新人已经给你加分了

网友:
小问题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励新人已经给你加分了

谢谢版主鼓励。

网友:
老机器现在很少修到了

网友C:
这种机器维修成本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维修成本高啊

是的一个硬盘要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