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不开机

楼主(2017-03-07):
今天收到客户个假Dell,查一下板号(DA0TWCMB8D0 REV) 发现是神舟的,开机的时候电源指示灯闪三下,电流毫无反应,bios刷过,io换过,南桥焊过,还是一毛一样的,求解

网友:
原本iO上有些地方是发霉的,旁边的也有一些,不过都清理了

网友:
rev:d(上面的打错了)

网友:
查一下ec和桥的触发工作条件比如供电等开关信号.

网友:
查开机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