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5没有待机求助

楼主(2017-03-07):
客户的5525说失水了,但是拆机没有发现失水地方,插电流表0.0009,换过待机芯片,换过88731充电芯片,换过io,io程序也刷了,就是没反应,待机芯片51125没有开启信号。这个本开启信号怎么产生的,同行指点

网友A:
ec条件满足了会发出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条件满足了会发出开启

没有待机,ec连供电都没有,

网友C:
进水不要按时序修   多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不要按时序修   多看是否有断线

问题是没有发现有失水的地方,键盘下面都干干净净

网友:
估计是中间电路问题,

网友:
既然EC都没供电,那LDO都没出嘛,先看51125这里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待机,ec连供电都没有,

lDO呢LDO呢LDO呢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D:
看看待机的线性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
线性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待机的线性电压 是否正常

没有,都没有

网友:
公共点有没有? 查线性开启

网友:
直接更换主板吧 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