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解密码

楼主(2017-03-07):
谁知道bios程序里,你那里是保存密码的吗,最好有截图,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没有人能回答的,bios不一样存放的地方也不相同。

网友:
直接刷个新bios更直接,密码有的不在bios里面,不是所有的bios密码都在同一个位置,无法为你解答

网友:
想知道 很简答找个机器 备份bios 之后自己加密再备份 之后对比就知道了 +

网友:
太笼统啦  都不知道什么品牌型号的  没有人可以具体回答

参照4楼的方法也许可以

网友:
直接重刷bios

网友:
这个感觉好历害

网友:
IBM 刷麻片  别的本刷BIOS

网友:
有的要用原装的BIOS芯片才可以

网友:
第二格保存密码

网友:
这个 高手可以透露一下

网友:
每个本的bios都有密码代码, 我见过他们解过,不影响原bios的情况下,把bios密码代码删掉保存 就 ok,我就是不知道那个代码开始 是密码代码

网友:
这得看是什么机器,解密最经典的就是老IBM的

网友:
重新刷个bios不就行了

网友:
还没关注这个问题过

网友:
这个是不好说,不是同一品牌的机器位置不一样,但是有规律

网友:
解密,放电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