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5 G1 AiO一体机BIOS

楼主(2017-03-07):
HP 205 G1 AiO一体机备份OK.

HP 205 G1 AiO一体机备份OK.zip

网友:
能把板号或详细型号分享下就更好了。

网友(2018-04-05):
好用,非常感谢兄弟,这机器用的是低电压内存,内存放到下面白色的插槽报警,放到上面黑色插槽好使
我的机器问题是开机电流到1.2后,掉到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