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565一体机亮屏3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7-03-07):
刚刚接的机器,亮屏然后自动关机,论坛上面这款机器只找到3个BIOS,刷了2个无效,刷第3个不掉电了但是会直接卡在报错那里,接键盘按任何按键无反应,判断可能是开机就死机,直接换掉显卡右上方的5912再通电正常了,亮屏提示F1 F2然后等几秒引导系统进桌面了附上开机图
  维修总结:显卡右上方5912性能不良,这个报错不知道是电压还是电流 不稳定造成的,由于太忙就不分析这个了,各位遇到这款机器这个问题可以优先干掉5912试试

网友A:
注明一下这个跟BIOS没关系,刷第三个不会自动掉电会死机,这个跟之前没刷会掉电区别不大,换掉5912就好了,修的时候忘记截图5912的具体位置了见谅。显卡散热片右上方那个5912

网友:
给力,谢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怎么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明一下这个跟BIOS没关系,刷第三个不会自动掉电会死机,这个跟之前没刷会掉电区别不大,换掉5912就好了, ...

一体机就是麻烦,好多都找不到图纸

网友:
修好就成了,一体机图纸是个大问题

网友B:
这个又是通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又是通病吗?

不是通病,怎么问这个呀

网友:
实力与运气这占一半,我得像 你学习了

网友:
要是能给张图片就最好了

网友:
5912...5913...5920..貌似一直是通病

网友:
这样的帖加权限

网友:
apl5912 5913 5930都容易损坏 为显卡的显存供电!一般直接去掉 从1.1VSP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病,怎么问这个呀

我发现联想一体机  很多型号都爱坏这个MOS管的

网友:
楼主居然靠经验 秒杀了

网友:
好像哪里看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好像是联想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