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为小弟指点迷津

楼主(2017-03-07):
惠普4416S板号2252301-MB-A03 接电源3点几 按开关没反应也不亮机 35伏芯片的供电只有2点几伏

网友:
先修3 5V吧,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修待机电路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叫隔离保护电路,因为3/5V芯片的供电是公共点

网友:
pwm待机不正常 修待机吧

网友:
35伏芯片的供电只有2点几V 这个明显就不正常 先把供电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