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开机电流0.03简单维修

楼主(2017-03-07):
联想G510,板号la-9641P,裸板开机发现开机电流只有0.03,量了下内存供电,桥供电已出,感觉应该是有电压没出,后实测主板U38 5v二级电压没有,G级始终无电压,后量出r646与+vsb断线,飞线解决。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是没换管啊!要是我估计先把管换了!看来还是要多查查

网友:
联想的这种故障遇到N多

网友:
联想二级电压是个坑

网友:
修得干净利落,细心的楼主!

网友:
真细心,,,ok

网友:
真是心细啊  我这个0.3不动

网友:
上拉电阻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是坑
想想 显卡门  为维修贡献

网友:
多建点坑,,,维修有福利

网友:
666666666厉害 这样 都能弄出来

网友(2017-04-09):
可以双击 评论66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