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电视的师傅们帮忙看看这是屏坏吗?

楼主(2017-03-07):
刚开机就有很多线条,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少,最后就整个屏呈现蓝色,没有线条了,能听到开机声音

网友A:
驱动板和屏逻辑板看下 电压都有木有   看着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COF
坏了

网友:
维修需要大约400元  有修不好的可能

网友:
我有台42的也这样   现在放着呢

网友:
修的时候找专家 修不好 就成废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和屏逻辑板看下 电压都有木有   看着是屏的问题。

逻辑板有12V

网友:
是屏故障。。。。。。。

网友:
找有压屏机的店子,试一试看。

网友:
换显示器吧,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这故障一般是开关电压不到位

网友:
上次维修海信电视机是主板问题

网友:
通用板点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