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 开机 滴滴的报警 有大神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7-03-07):
a1369  开机  滴滴的报警  有大神遇到过的吗

网友A:
先按部就班的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按部就班的查下吧

是CPU 虚焊  加焊CPU好了    还好没干内存 16颗

支持 反对

网友:
如题 我也有一个

网友:
楼主 修好了不

网友:
好经验,虚焊

网友:
这种我没碰过虚焊的。。。只碰到过老苹果显卡加焊的

网友:
cpu虚焊还是好的 要是内存那就惨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同病

网友:
几声报警

网友B:
修到过两次是换内存颗粒  好的

网友:
最后换了个U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过两次是换内存颗粒  好的

您好 ,您是换了哪颗内存颗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