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触发

楼主(2017-03-07):
二修机,ACIN到EC的信号为低,找个小板图纸

网友:
这小板换一个吧,几十!!

网友A:
试着跑线线路吧 似乎没有这个小板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着跑线线路吧 似乎没有这个小板的图纸

修好了,这个机EC的ACIN#信号为低是正常的,不触发原因是RTCRST#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华仔牛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