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6530G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3-07):
机型 ACER AS6530G
情形 插上待机正常 有蓝色电源灯 触发后马上消失
维修内容:
拆机先测待机3V 5V 正常 触发后消失
量WP775CE 工作电压正常 S5 ON 触发后马上不见
先换 IO 结果一样
换RT8206b 一样 开始找主板上的电感看有没有异常处
找到了L43 +3V处 对地阻值异常 开始烧机
轻微短路 找了半天找到C669 6.3V 10UF 更换后正常
附上完修测试图
点位 图纸网上找

网友A:
贴主\轻微短路,是不是很难烧,一般电流控制在多少毫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主\轻微短路,是不是很难烧,一般电流控制在多少毫安?谢谢

很难烧是真的 我是带橡胶手套下去摸感觉温度
电源极限是到5a 会自动降电压

网友B:
这么大电流不怕把板子烧坏吗

网友:
真是6666666啊

网友:
秒杀,楼主大洋赚到手啊

网友:
轻微短不太好烧出来

网友:
都是好帖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电流不怕把板子烧坏吗

电压慢慢往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