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有背光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7-03-07):
板号LA-8691P,刷BIOS可以亮,进BIOS设置关闭UEFI保存退出后恢复原故障。重刷BIOS又可以亮机。
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这机子貌似显存那里爱出问题

网友:
通病 加焊靠近散热器的上下四颗显存

网友:
极有可能和BIOS无关   这机器灰屏多和显存等有关 再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