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37

楼主(2017-03-07):
戴尔5437笔记本开机无显示,电流0.29报警7声,无显卡供电,求助!刷过BIOS,求图纸!有修过的大神也可以指点下!

网友:
CPU电压出了吗

网友:
同求啊 自动上电 0.3  无独立显卡供电,无cpu供电

网友:
有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只有显卡供电

网友:
我的也是上电0.3a,有cpu电压,没有独显和集显电压。开启信号没有,上家修过的。你修好了吗

网友:
没修好,报警的声音有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