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 无服务

楼主(2017-03-07):
6P  无服务    求维修思路    有串号   移动卡可以用   电信联通显示无服务

网友:
奇葩的故障,先刷机试一下,也许是基带和射频ic有问题吧

网友:
电信用的收发通道看下。

网友:
应该试下还原网络设置,一般能解决

网友:
看看基带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移动有 4g 不   不行换 天线开关

网友:
查下基带与CPU的通信通断,外接的电容电阻及开启的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