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dc7900 8000 8000f 8080 6080 PC series - 开机报错 2233、2206 解决

楼主(2017-03-07):
HP Compaq 开机报错 2233、2206 解决方案:
一、您这几款机器可以下载下面的ME Firmware :
ftp://ftp.hp.com/pub/softpaq/sp54001-54500/sp54355.exe
二、您可以按下面的方法刷新ME Firmware :
1.首先制作USB DOS启动盘从www.hp.com 下载USB引导盘的制作文件,步骤如下:
下载地址:下载地址:http://h20000.www2.hp.com/bizsupport/TechSupport/SoftwareDescription.jsp?lang=en&cc=us&prodTypeId=12454&prodSeriesId=424560&prodNameId=424561&swEnvOID=1093&swLang=13&mode=2&taskId=135&swItem=wk-43301-1
登陆后点击Download下载即可。
2、下载完成之后,运行所下载的SP33818.exe ,之后在C:\swsetup\sp33818中, 找到USB_Boot的文件并名为HPUSBFormatter.exe的文件开始安装 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3、安装完毕后利用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制作USB dos启动盘,步骤如下:
a、打开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b、插入U盘
c、选中Create a DOS startup disk后,选择using DOS system files located at:目标文件选择USB_Boot文件夹下面的Fredos选择start后 格式化
4、到C:\swsetup\sp54355下将Me Flash下的文件拷贝到U盘。
5、在DOS下执行FWUpdLcl.exe刷新即可。

网友A:
虎子你的意思是报错是因为ME固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虎子你的意思是报错是因为ME固件有问题?

是的 下载完成 后  如果报错的机器重启可以进系统 也可以在系统里面刷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收藏先。谢谢分享

网友:
还没有遇到  以后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下载完成 后  如果报错的机器重启可以进系统 也可以在系统里面刷

那这个机器刷新了ME固件之后,重新用编程器读取备份下来的BIOS,还要不要再刷ME?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啊  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机器刷新了ME固件之后,重新用编程器读取备份下来的BIOS,还要不要再刷ME?

me不在bios里面

网友A:
那这机器的ME固件保存在那里?EC BIOS或者说专门有个ME_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机器的ME固件保存在那里?EC BIOS或者说专门有个ME_BIOS?

没有bios 保存在bios里面 我也说不清楚 保存在那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bios 保存在bios里面 我也说不清楚 保存在那里面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