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现在论谈怎么啦 每进一个贴都要重新登录一下

楼主(2017-03-07):
请问下大家 现在每进一个贴都要重新登录一下  以经登录过了  密码尽管了也一样 你们的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你的系统问题吧。。

网友:
换设备试试  我这里正常

网友:
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问题吧。。

饼哥,联想大口带针适配器signal针3.3V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联想大口带针适配器signal针3.3V有没有波形?

黄头那种?有

网友:
就是大圆孔中间带个细针的,我测不到波形,只测到电压3.3V,可能买到假货了。

网友:
一切正常

网友:
我这一切正常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测试一切正常,你换个浏览器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