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闪双黄灯维修之万万没想到

楼主(2017-03-07):
机型 :东芝L700

故障现象:不插电池开机不定时断电,插电池不定时闪电池和电源的故障灯,保护隔离断开待机0.002A,电池电量消耗完后断电,系统显示正在充电。

解决过程:这个机器是我的一个客户13年在我当时开东芝专卖店的时候买的,一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当时在保,发到武汉售后站N次问题未解决,拖着拖着过保了,15年的时候客户拿来2次问题未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做硬件维修的看了也是头疼,16年后来没办法了开始换东西,一开始换了个电源,后来换了个电池,未果。客户17年过年后又来了,说这机器从买来就没舒展过。我心里一万条草泥马呼啸而过。心里觉得这个问题聚焦在主板上。这个机器据说有BIOS通病造成电池充电问题的,于是更新到了2.5版本的Bios。依然。过程中发现摄像头模块发烫,拆下来测短路了,以为问题解决了,依然,心情无比失落。发了块主板,欣喜的装上去,还是这样。我艹了!!   又发了块主板,还是不相信,依然。    静下心来捋了捋思路。似乎该换的都换完了,仔细观测电流表,电流大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的几率较大,热机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的几率较大,意外的发现电源座时间长了有温热现象,竟然是一个电源座的问题,但是外观一点问题也没有。问一下论坛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坑B问题??????????????  觉得好的点个赞!!

网友A:
上次碰到一台东芝 不充电  该修的不该修都修了,最后是换原装充电器,修好的,你说晕不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碰到一台东芝 不充电  该修的不该修都修了,最后是换原装充电器,修好的,你说晕不晕

估计东芝的这款机器对电压和电源要求精度非常高,有一点异常都会保护,而保护后的现象就是一些奇葩问题,我们修了10年头一次遇到,差点疯了。

网友:
电源座是什么玩意儿?是电源接口吗?东芝L700的电源口是带线的

网友:
我自己的机器,电池已经报废,用适配器加转接经常报电池电量低,后来干脆罢工,拆开检查不是主板问题,不是接头问题,是转接头问题,就是我们维修用的那种适应不同机器的转接头问题

网友:
修机器什么故障都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