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摔,无进水,刷机第一画面快走完就重启,又是接ITURES刷机面

楼主(2017-03-07):
苹果6,无摔,无进水,刷机第一画面快走完就重启,接ITURES刷机画面,在刷机还是一样,电脑里显示文件以考完了,手机就没走完就重启,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cpu cpu cpu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不报错吗

网友:
你的叙述不明确,是刷机到你图中标的位置手机重启了?iTunes如果没有报错,那就是刷机成功了,但刷机成功后会重启一次,进入初始化,才进入开机画面,需要激活的激活画面

网友A:
多刷几次  看报错代码

网友:
我也想知道难道不报错你用什么刷的

网友B:
没有报错什么的?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没有刷机报错,都没有提示,就是跳出第一个见面就上面图那里就重启了,就会出来又叫你刷机接ITURES面

网友:
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刷几次  看报错代码

刷了N次了就是不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报错什么的?

没有报错,

网友:
刷到后面没过去 可能就会基带问题  无责任推测

网友B:
那可能是基带这部分,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基带这部分,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版主啊,基带有问题,刷机 是 刷不过去的啊。会报错的啊啊
他都完美刷完了。脱机解压的时候报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啊,基带有问题,刷机 是 刷不过去的啊。会报错的啊啊
他都完美刷完了。脱机解压的时候报错的啊

恩,谢谢指点,我对手机维修就是个门外汉

网友D:
CPU 问题可能么?都能刷机了。联机。 检测一下其他元器件是否坏了, 是否有漏电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问题可能么?都能刷机了。联机。 检测一下其他元器件是否坏了, 是否有漏电的电容。。

你是修手机的么?还电容漏电。你真能想象啊
硬件有错误。刷机会报错。人家刷机完全顺利通过。自解压的时候,报错。不是硬盘,就是CPU

网友:
苹果机器问题多多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NFC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IPAD修得很少,期待解决

网友:
过来看下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是个6代,换硬盘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