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助 asus x555ld 用几天不开机

楼主(2017-03-07):
一台asus x555ld 开机 有待机电压 不触发 ,拆掉重装就好了,过几天不开机客人又拿回了 ,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电池保护,先看CMOS电池,再查RTC,最后就是刷bios

网友:
论坛查了查好像说类似的问题 是rtc 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先看CMOS电池,再查RTC,最后就是刷bios

这台好像没有电池诶,现在插电源会自动开机,量pwbtn 一直是高3.2v的,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台好像没有电池诶,现在插电源会自动开机,量pwbtn 一直是高3.2v的,是什么问题吗

那是正常的,插电就有的,没有电池就看RTC电路和bios咯

网友:
这里有rtc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正常的,插电就有的,没有电池就看RTC电路和bios咯

这里有rtc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rtc电路吗

电路会有变化,信号是不变的  这里是时序 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会有变化,信号是不变的  这里是时序 看不到的

这个机子好像没有电路图

网友C:
拆掉重装、?是拆掉的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重装、?是拆掉的待机??

没拆芯片就是硬盘电池拆掉,现在插电源有时会自动开机

网友:
这机子BIOS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ASUS垃圾,我的和楼主的问题 差不多,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