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5 电流0.8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03-07):
机器型号:戴尔 5525  板号:QCL10  LA-8251P

机器待机电流0.06,明显高了。但是可以触发。触发到电流0.8左右不动了   应该是不过内存    假负载查内存条件   查的数据总线电压偏低 只有2.7V

图纸这信号通过R171  R172电阻上拉而来,去向一处是内存,另一处是南桥。又去主板没有标识零件号,又没有点位图,跑线跑到在南桥旁边

翘起电阻测量电压3.3V正常,和电阻没有关系。看来就是南桥了。 直接换了南桥,触发亮机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昨天有个不触发的。没修好

网友:
l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A:
哪里的bios 问题???

网友:
【迅维】修机就是牛

网友:
这维修速度够快的啊

网友B:
换了南桥待机正常了没有 还是不正常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bios 问题???

就是个混分的,这样的回复应该处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南桥待机正常了没有 还是不正常可以亮机

当然是正常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