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进系统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7-03-07):
华硕X42J键盘在BIOS里面都正常,一过LOGO之后就不能用,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USB的可以用,进PE一样。刷过BIOS,换过EC,换过桥,换过晶振和电容,故障依旧,桥和EC周边的排阻也正常,有大神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吗

网友:
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一样问题的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好好检查下外设

网友:
装系统了吗。。。装完系统装所有驱动全部装官方的的没?
如果装过win7再 试试win8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换了旧板上的EC好的

网友(2019-09-17):
华硕键盘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242-1.html

网友:
去官网打一下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