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5 有待机电流 不触发维修 通病贴!

楼主(2017-03-07):
HP CQ325 有待机电流 不触发维修  通病贴!需要满足以下几点才可以用到通病解决法:
1  隔离保护不过  q9862 不工作
2  ADP_EN 信号不正常 导致Q505不工作
3  +V3AL  +V5AL  线性电压正常  +V3A +V5A 不发出
满足上面的条件 就直接刷BIOS吧。不敢说百分百好。但一直没失败过!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BIOS资料就不发了。论坛里面成吨的。。

补充内容 (2017-3-8 09:53):
还有一点忘了 就是电源接口灯 白灯 黄灯一起亮 不灭

网友:
现在的BIOS管理的东西多,经常损坏就不足为奇了,只要待机各项都正常,通常来说BIOS问题就无疑了。

网友:
bios 都容易坏 这不算什么通病吧

网友:
不开机很多刷BIOS都可以好

网友:
遇到了可以试一试

网友:
  HP ADP灯闪橙色有时候有点恼火 。。。 就会换BIOS  不行换EC   大多数也都会好。。。

网友:
BIOS这么容易坏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是新手 ,别喷我。

网友:
先刷下BIOS事半功倍!

网友:
好像HP机器BIOS 容易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通病分享出来以后少走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