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

楼主(2017-03-07):
魅蓝手机开机电流70毫安放手就回零,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
手机修的少,只能等大神给你解答了

网友:
看能否联机,不能刷机的话,字库问题

网友:
主板电路问题。这估计系统供电还没开启。有图查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楼主在求助,胡扯。赤裸裸的灌水!

网友:
这种故障是你没有接入电池的检测信号。换电池开机试试。

网友A:
魅族的电池爱出毛病。

网友:
还是不行的话,就是字库的问题多啦。更换硬盘吧。也就是字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魅族的电池爱出毛病。

发现国产机 电池都爱出毛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