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REV:2.0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3-07):
故障:触发瞬间掉电,ATX绿线为5V,不可以再次触发,需要拔掉ATX接口才可以再次触发,判定主板保护
再拔掉cpu的小4P,触发,不掉电了。判定cpu供电短路。

打值cpu电感短路,发现某相供电下管短路,所有上下管的G级对地值没有短路的,直接换这相供电的上下管,注意:为了稳定,最好上下管一起换。
触发上电,又烧了,瞬间保护。
不用想,肯定是其驱动芯片也烧了。
丝印02=EL的驱动芯片没找到资料,不知道用什么代换,老板说直接把这一整相供电都拆掉,再上电,ok,亮机。

新手看看,高手飘过,求加分

补充内容 (2017-3-8 16:26):
已经找到料了,华硕料板上02=的芯片,亮机图在本帖22楼

网友A:
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不知道 就换整套

网友B:
这个主板可以参考 B75M PLUS的点位 就可以知道芯片型号了 我修到过 我忘记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C:
三相变两相供电,那两相MOS管发热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相变两相供电,那两相MOS管发热不严重?

这好像不只是三相,,,

网友:
这方法我也做过

网友:
卸了一箱供电  会返修  返修的说话说不定CPU也挂了 经常遇到

网友D:
我劝你还完全修好吧,不然你会返修的,你去一项供电,你这板子都高端的,到时候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太有才了

老板建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劝你还完全修好吧,不然你会返修的,你去一项供电,你这板子都高端的,到时候烧的,

老板建议这样搞,我问过老板的,他说看客户的u的功耗

网友E:
呵呵,从个人角度讲,我不建议这种方法。从经济角度讲,老板的这个方法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可以参考 B75M PLUS的点位 就可以知道芯片型号了 我修到过 我忘记是什么型号了

谢谢,明天去店里的料板找找看,有的话就换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呵呵,从个人角度讲,我不建议这种方法。从经济角度讲,老板的这个方法是必须的

只要他没有玩游戏 是可以 但是玩游戏肯定不稳定 别说什么有的主板就是两相供电 或者说笔记本大多两项供电 那是厂家设计好了的 说实话 如果是想快修的话 这样当然是好的了 如果是想稳定 肯定要搞好才行 我说的你明天去看点位就知道了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的是 你是员工 老板说什么就什么 反正回头要是回来了 老板要么买芯片 要么换板还是什么的 自己千万别跟老板埋怨 因为老板 差不多都是利益出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他没有玩游戏 是可以 但是玩游戏肯定不稳定 别说什么有的主板就是两相供电 或者说笔记本大多两项供电 ...

谢谢提醒!
个人修板不多,为了挣钱,感觉很多时候,做的事情总是与初心相左。维修行业的诚信,可能都是有限度的吧,否则,生存都是问题了

网友:
怎么看都是5变4啊

网友:
这样修出不,可能运行大程序时会不稳定死机

网友:
问题不大,原来5相供电、拆了一相后还有4相,足够了,当年主流B75不过也就3、4箱供电吧。再说能有多少人用得起I5 K、I7 K的。

网友:
这样应该会不稳定不吧

网友:
好像用不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