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板中重生的影驰黑将550ti显卡

楼主(2017-03-07):
闲来无事,翻了一遍料板发现一块影弛黑将gtx550ti显卡,看着没啥明显的烧毁,缺件,少件。拿表量了一下核心及显存电感对地阻值1.5/98,还算正常估计问题不大。好就她了,因为测过了核心,显存。接下来开始量12v 3.3v供电的值,正常。好上测试电源吧,上电测供电情况,结果,核心0.9显存0.3。看来显存供电异常,显存供电芯片是UP1503V,测1,5,7脚分别为11.89 12.20 1.6基本正常,芯片有问题,换UP6101BU8。因为此种芯片便宜所以上次淘了不少又可以代换价格较高的UP1503v 所以根本就没买1503。换完芯片再次上电测试OK。该有的都有了,上机,诊断卡一路欢畅到26,亮了。靠,tmd花屏。断电拔卡从头再来,供电没问题不重复了,测数据,地址的二极值。发现有一条地址线值无穷大,跑线看看。原来靠固定散热器螺丝处有磕伤 补吧 可这一补不打紧 放大镜整个观察一遍,真是遍体鳞伤呀因为光线不大好,当时好真没发现如此多的磕碰伤,费了好大劲才补上。再次上机还花呀 只是情况略有好转。怎么办,修是不修,略有犹豫干脆直接屏蔽显存通道试试。上机进dos 提取bios文件 再进xp编辑 按论坛里学来的分别封闭了 a通道和c通道(别的不会)在进纯dos 先刷砍a的 还花 再刷砍c的。乖乖,不花了。关机,再进win7一切顺利 各种测试均无问题 显存也成了128bit 768MB 至此维修不在继续。说明一下dos和XP是一台机器专来刷bios跑mats的 win7是一台机器用来跑3dmark11等测试的。没有进步维修是因为虽然屏蔽成功但不能确定是核心 显存还是pcb连接线的原因本身是没事修着玩而且补线的地方也有点多觉得没价值 开始没想发帖所以过程就没拍照 只好补一张完成照了 想传屏蔽通道的bios 用手机还整不太明白 论坛有帖子自己看吧

网友A:
没有屏蔽过  请问屏蔽了玩英雄联盟会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屏蔽过  请问屏蔽了玩英雄联盟会出问题吗

屏蔽了估计英雄联盟会挂菜的

网友B:
那个帖子我也看过,要改三处地方,改完后可以跑3D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屏蔽过  请问屏蔽了玩英雄联盟会出问题吗

应该没问题 也就是显存位宽的减少 性能有所下降 3dMark11能完美跑完 游戏应用没问题

网友C:
过程不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程不够详细

下次一定注意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帖子我也看过,要改三处地方,改完后可以跑3DMARK

那个帖子还有吗  能给我看看吗  谢谢了

网友:
能修成这样已经算很不错了,屏蔽显存通道比较的高大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