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Y581C喇叭无声维修小记

楼主(2017-03-07):
华硕 Y581C 笔记本进系统喇叭无声,外接耳麦有声音
重启电脑进PE,加载声卡驱动,打开声音选项卡

如上图,可以看到,扬声器处于准备就绪状态,而默认设备是耳机

如上图,切换默认设备为扬声器

如上图,右键扬声器点击测试,如果这时喇叭有声音,说明喇叭、声卡等都没有问题,90%是耳机接口坏了(接口里的弹片一直搭着,导致机子一直默认处于耳机模式,喇叭自然不会有声音),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更换耳机接口即可。

此方法适用大部分笔记本,本人已经靠这招秒杀了很多机子了,证明确实有效,现分享给大家,望维修者共同进步!

另附:
此机如果只拆下耳机口不装,在PE里仍然是默认耳机模式,必须要更换上好的耳机口才能正常使用
下图是修复后正常应该有的样子

网友:
软故障,声卡接口,芯片

网友:
谢123451989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简洁但是经典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洁但是经典 多谢了

相互学习吧

网友:
经典的维修方法都是大家慢慢总结出来的,记下来这个方法。

网友B:
什么PE可以加载声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PE可以加载声卡驱动

U盘魔术师PE哈,很好用的一个PE,功能强大

网友:
看了下,最新的版本是15年9月29的版本,好久没有更新了,现在新款的机器应该不支持了吧

网友:
这也是个好用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也是个好用的方法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用求人了

网友C:
楼主这个方法真是很有创意,软件就确定故障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方法真是很有创意,软件就确定故障点了

呵呵,搞维修就是要不断摸索嘛

网友:
耳机模式   很经典的故障啊

网友:
修机器的用这个方法确实省很多事  可以直接排除问题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耳机口问题导致的 遇到过

网友(2017-09-13):
棒 修的66666 加分支持

网友:
给你加点分,秒杀啊,我遇到过声卡芯片坏的

网友:
这也是个好用的方法,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