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小弟拜谢

楼主(2017-03-07):
一般的PWM电路的出的电压 是多少兆的波形
比如3,5v待机  是多少兆
内存供电
vtt等这些是多少兆的
图纸能看出来吗

网友:
你不是实地学员,你不会用示波器,估计饼哥要找你麻烦了

网友:
3,5v待机  是多少兆???电压时多少兆???哪里这种说法

网友:
60K-100K多吧,,,

网友:
实地学员不会使用示波器?

网友:
PWM 是上下管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