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 诊断卡显CE维修

楼主(2017-03-07):
1:先来张型号特写
2:通电诊断卡跑CE
3:CE很少见的代码,把各大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测了一下感觉都正常。
4:在【迅维】里搜了一下,发现此板有通病,把重点放在了内存不过上面,可能CE就等于C1吧,哈哈。根据论坛搜的现成的范例,心中窃喜,马上在线测RN16排阻7.8脚为0.5K左右,标值102,于是换上一样的,故障依旧,换上的电阻7、8脚在线测也是0.5K左右,说明排阻没有问题。附内存SCL SDA图  RN16点位图

5:为什么换RN16?因为内存的SMBCLK 由南桥3VDUAL_SB发出经由rn16   7、8脚产生,如图:
6:既然依样画葫芦、投机取巧不成功,就只得老实测量了,插上打值卡,测得内存供电1.54V 正常,SPD供电3.3V正常,负载供电0.77V正常,smbdata3.3v正常,其它一切正常,唯独SMBCLK1.43不正常,正常3.3V。于是再测得RN16   8脚为3.3V正常,7脚为1.43V,不正常。(RN16 7脚和内存118脚SMBCLK相连。)
RN16排阻已经换过了,没问题。那么就是7脚后面的电路把电压拉低了,我们只要找到7脚后面和SMBCLK相连的元件一个一个排查,问题应当就能解决。
7:搜电路图,和SMBCLK相连的元件有,内存,PCIE  ,PCI ,时钟芯片等,附图:
8:以上其它都没接任何元件,唯有时钟芯片接了R276进入54脚。果断拆了R276  10欧的电阻,通电试机,主板一路欢快跑码。附R276点位图及实物图:

网友A:
是SMBUS电压不正常导致当内存

网友:
SMBUS电压不正常

网友B:
现在二手g41比h61卖的还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二手g41比h61卖的还贵

坏板G41今天有人来收40块。我是喜欢二手INTEL  的板,装换出去都稳定 放心,G41一般办公网页用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板G41今天有人来收40块。我是喜欢二手INTEL  的板,装换出去都稳定 放心,G41一般办公网页用也够了。

是啊 很稳定 比amd好

网友:
要是用示波器测,故障点波波会是怎样的。

网友D:
时钟芯片损坏也会导致同样故障这里电阻相当于跳线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坏板G41今天有人来收40块。我是喜欢二手INTEL  的板,装换出去都稳定 放心,G41一般办公网页用也够了。

宝安赛格今天也是有人来收板,你在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SMBUS电压不正常导致当内存

请教下,这个系统管理总线,感觉作用有点类似读屏的EDID,我查了2张G41图纸,去pcie,IO,sb,nb,ddr,clk,rtl,,有张图的cpu供电芯片旁边也有,但是pdf上没连接,没点位,不确定cpu供电芯片是否连接了smbus。此信号是哪里来的,你知道么?这是个波形,反正不是时钟芯片给的。本帖就是直接干掉电阻,实际上是断开了出故障的CLK芯片,没有说一坨锡连接起来。我觉得,可能是GMCH内部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这个系统管理总线,感觉作用有点类似读屏的EDID,我查了2张G41图纸,去pcie,IO,sb,nb,ddr,c ...

这个没研究过,回答不了。抱歉,问问版主高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宝安赛格今天也是有人来收板,你在这?

我在长沙一个县城宁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芯片损坏也会导致同样故障这里电阻相当于跳线作用

我也是一顿乱修,是时钟芯片出问题拉低了电压,我拆掉电阻通电是想看看SMBCLK电压恢复正常了没有,没想到正常跑码了,相当于时钟芯片收不到这个信号了,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今天拿这块板再装个系统用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这个系统管理总线,感觉作用有点类似读屏的EDID,我查了2张G41图纸,去pcie,IO,sb,nb,ddr,c ...

我也是一顿乱修,是时钟芯片出问题拉低了电压,你是认真看了的,是个真正高手。拆掉这电阻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今天试了再来发表。

网友:
板子如果没有图纸就无从下手,现在好板 子上面没有元件标识

网友:
拆下的R276不用补件吗

网友:
在这学到了好多  谢谢分享

网友F:
时钟芯片有问题吧那为什么还会跑马那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钟芯片有问题吧那为什么还会跑马那不理解

可以理解它这部分功能出问题了,板子已经装系统测试,完美运行。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