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R9 280X 6G

楼主(2017-03-07):
我咨询个问题  我的显卡是XFX R9 280X 6G  8+6向供电     最近有个问题    就是开机的时候只能进入到win7四叶草那个界面,,,然后就进不去了,,,屏幕一直是黑色的亮着的,,,,偶尔能进去,,但是大部分尤其是第一次开机一定进不去,,然后我看了下显卡。。。只有一个风扇是转的,,另一个不转,,我没有安装任何控制显卡风扇转速的软件,,也没有对它进行控制,,,然后还有就是我换1了主板供电的显卡   电脑就没问题    重启几次都没问题~~~~我这是显卡坏了嘛   你们能修吗    修好大概多少钱~~~

网友:
双卡风扇一般都有智能控速度。WIN7四叶草这阶段都是加载各类驱动的阶段,很有可能是你这个卡不打驱动可显示,打了驱动就不行。可以进安全模式来验证是不是无法加载驱动。

网友:
楼主看样子不是搞维修的,还是送修吧

网友:
能不能发一个BIOS 给我  这个是双 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