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S3P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3-07):
型号如图,上电测试诊断卡无复位。按照惯例 供电,时钟,复位先后,先修供电,先后测得a:内存供电1.517v,VDDA2.526v,总线供电1.142v,北桥供电1.126v,南桥供电1.211v,南桥待机1.211v,CPU供电1.009v。全板供电正常,测时钟PCI_E A13 A14脚电压分别为0.42v 0.42v,时钟也正常全板供电 时钟正常后,既然无复位,就要测PG了,测到SB_PWRGD也是3.353v正常,当测到L_RESET时为0v,在IO的68脚测量尝试更换IO,这个时间比较久,因为我已经换了三个IO,前两个都是坏的,最后一个是好的,差点要放弃了最后通电测试,诊断卡顺利跑码,维修结束

网友:
我的图片不见了,成流水账了。版主帮我删除它吧

网友:
下次提供点图片

网友:
本来有图片来的,在发这帖之前回复了其他帖,再发这帖就没图片了,而且图片也上传不了了

网友A:
技嘉的Io坏的还是非常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Io坏的还是非常少的

确实,因为之前已经测量供电 时钟 PG正常,只有测到平台复位电压为0。要么IO坏要么就是桥坏,只能先换IO排除

网友C:
另外两个坏的是新配件吗 或者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两个坏的是新配件吗 或者拆机的

都是拆机的

网友:
修不复位,建议先测量pcie A13,时钟正常的话就先别搞前面的了,说明CPU供电及之前的电压基本正常,干pg和PLTRST#,这些没问题再回头慢慢查供电。这个方法会快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确实,因为之前已经测量供电 时钟 PG正常,只有测到平台复位电压为0。要么IO坏要么就是桥坏,只能先换IO ...

老板说他修机这些年,技嘉的IO很少坏。今天看你连坏3个了,,,,,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试试风枪加烙铁,直接用镊子挑起IO的复位脚,看看还拉低复位信号不,应该省事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说他修机这些年,技嘉的IO很少坏。今天看你连坏3个了,,,,,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试试风枪加烙铁, ...

说得对,我有时候就会按部就班来测,老板都说我修的慢

网友:
楼主上图就完美了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IO上面的总复位接收引脚拉底了全平台复位PLTRST信号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IO上面的总复位接收引脚拉底了全平台复位PLTRST信号对么?

我想应该是吧

网友:
IO连换3个才好,我其实挺佩服你的耐心

网友:
不见图片那

网友:
如图,图呢?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供电 时钟 按时序来

网友:
可以直接翘 脚啊

网友:
厉害啊,我现在都是跟着别人的经验走。简单的还能搞定。